为何老是烧日光灯

楼主(2011-04-25):
公司自从加了一台15KW空压机之后,几乎每晚都有日光灯烧坏,不是灯管就是镇流器,量电压也正常,关掉空压机就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搞得很头痛。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原因。

网友A:
空压机打开后有没有测量一下灯的两端电压?

网友B:
是否空压机在电机泵启动瞬间拉低电压(检查电机启动瞬间是否日光灯有闪动或者变暗),造成日光灯频繁启动;
更换为日光灯电子整流器;

楼主:
应该是启动瞬间拉低电压引起的,换全厂两百多只灯管的方案也不太现实呀,还有没有比较经济一点的方案呀

网友C:
拉低电压导致的

网友B:
增大供电容量;

网友D:
电源容量较低,增大容量或采用变频改造,增加无功补偿等。

网友E:
星三角连接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