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请教LC、RFI、EMC滤波器的区别,谢谢

网友A:
这三种滤波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电感、电容的储能记忆作用,对一定频段的电波进行抑制。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各种形式的滤波器所作用频段不同,对不同频率的波形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