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今天在修一台康沃3.7kw g3系列变频器,之前是开关电源坏了,将其修好之后,启动变频器发现三相输出不平衡。故将其模块断开之后测驱动部分电压,静态时测量u v w 三相六路驱动电压都在9v左右。将变频器启动,再测其驱动电压,发现u v两相电压在1,5--2.0v左右,而w相驱动电压在3.0v左右,下半桥驱动电压也是uv两相差不多(1.5--2.0左右),而w相电压也在3.0v左右。其驱动ic为hcpl0314,再测其314的2 3两脚电压,发现w相在0.6v左右,而uv两相在0.7v。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驱动输出电压不平衡。求助!   再问:此种变频器驱动电压静态时和启动之后的标准电压应该在多少才算正常?另,没通电时测量其驱动部分的二极管及电阻都是好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光耦测结果也都差不多。

网友A(2011-08-13):
遇到同样问题啊

网友B:
第一先确认你测量的方法不对,静态时没问题,动态时要使用示波器来检查,看波形的幅值和频率,教你一招,断开模块,在模块正负两端加24v直流,交换U或者V相驱动信号到W相看看结果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还不行,就打我电话

网友C(2011-10-12):
我也正在修同样的故障  修好后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C:
今天把74HC240D换了还是不行 继续研究中

网友C:
空载时偏相还有直流 但是带2.2KW电机 一切正常 没有直流也不偏相  六路驱动信号波形正常 但是直流电压却偏差很大

求解

网友D:
这个不是故障,我也思考了好久
总结起来应是康沃厂家主板触发调制波形
与一般厂家的不同,才会出现这种状况,是正常的!
应是特别在低频5HZ下会这样

网友E(2013-12-21):
我遇到康沃CVF-ZS的也是这样三相相差20V,换了模块,驱动,HC164六路脉冲,以及检查了外围,还把三个模块互换,驱动互换都没解决此问题。这是搞不懂困恼我好久,打电话给厂家说一点偏差是正常的。怀疑是以前的软件缺陷,带小电机有点抖动,电流相差0.6A哎不知道怎么办,主板也找不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