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控制问题,红绿灯同时亮

楼主(2011-04-25):
如上两条梯形图(部分梯形图),运行时发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应该怎么处理才不会同时亮呢?是梯形图的顺序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两条梯形图(部分梯形图),运行时发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应该怎么处理才不会同时亮呢?是梯形图的顺序问题吗?
从你贴出的梯形图片段中,任何人都无法判断会出现同时亮的状况。

楼主:
这个,倒也是~但程序有点长.

网友B:
加上动断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动断触点
问题应该是出在定时的逻辑
删了M0.0常开,不会出现同亮,但灯一直亮着

网友C:
肯定不是程序 就是接线问题

网友D: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网友E(2011-05-30):
本人有一个交通灯的例子,超级简单,只要一个时间继电器,功能绝对没问题,如需要,留邮箱。

网友F:
红绿互锁一下

网友G:
从你贴的程序的确是看不出来,你只要看看M0.0和M0.2—M0.7,是否有同时接通的条件,有的话就要做一下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