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 不会安装

楼主(2011-04-25):
wincc 7.0安装到sql server 2005时报错!MSXML6 前面有个“╳”!不能继续!求解!系统为XP SP3 安装版!以前安装过SQL 2008 已经卸载重启,杀毒软件也卸载了!

网友A:
换个系统盘再装一下,我装Wincc时开始老是提示有个系统更新无法安装,后来换了张系统盘,从新装了下,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B:
重装系统后,多试两次就可以
我安装两次才成功
可能是系统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我试试!

网友C(2011-05-26):
wincc安装也蛮麻烦的,使用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