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我厂使用的三楼变频器驱动电机功率为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要求控制转速,电机带有液料泵,变频器频率调为8.0HZ,希望电机在这个频率下恒速运转。可是电机转不动,当频率调为14.0HZ时电机可以转起来不过有点吃力。请教高手,如何实现变频恒转矩调速?

网友A:
1.采用矢量控制
2.采用转矩提升功能。这个又分成起动转矩提升和运行转矩提升。
总之就是加大变频器对电机的启动过程给力。

网友B:
8Hz电流是多少?

网友C:
需要给楼主提醒的一点是 变频器在V/F控制的时候 长时间低速运行变频器和电机很容易提前报废的  V/F控制最好限制电机运行频率在30HZ以上

楼主:
测试电压为50多伏,没有切换屏幕显示电流~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可是如果在30HZ左右运行,那要用很多液料了,液料多了就无法干活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电机的功率再小点或者极对数增多后,在低频下如果达到30HZ,电机的转速能达到我想要的期望值吗?

楼主:
您说的这些是通过设置变频器参数来实现吗?具体设置哪些参数?三菱变频器我是刚用不久,不是很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可是如果在30HZ左右运行,那要用很多液料了,液料多了就无法干活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电机的功率再小点或者极对数增多后,在低频下如果达到30HZ,电机的转速能达到我想要的期望值吗?

那就增加减速器,减速增矩。

网友E:
0.75KW的带减速机的电机在10HZ以下可以长期运行、
调整好相应的参数后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F:
如果一直工作在10HZ左右,真得加个减速机好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可是如果在30HZ左右运行,那要用很多液料了,液料多了就无法干活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电机的功率再小点或者极对数增多后,在低频下如果达到30HZ,电机的转速能达到我想要的期望值吗?
功率不能再减了,增加极对数是好办法。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也不错。减速增距

楼主:
增加极对数,电磁转矩会减小吗?是怎么减小的,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加极对数,电磁转矩会减小吗?是怎么减小的,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增加电机的极对数,只能是降低电机的额定转速,提高电机的驱动转矩才是,不会是减小电机的电磁转矩。

网友H:
变频器在低频状态下力矩输出不够

网友I:
采用高级变频器
带编码器回馈的那种变频器矢量控制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0.75KW的带减速机的电机在10HZ以下可以长期运行、
调整好相应的参数后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K:
加个皮带轮减速;

网友D:
低频时  电机有点吃力,说明输出力矩小了,那我就提高频率(向基频方向)就可以提高输出转矩。但此时转速又快了,料液泵的速度也快了,因此最理想的方法应该是增加减速机(合适的减速比)。既可以增加低频时输出给泵的力矩,又可以平衡泵的转速。无需改变电机的特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L:
不能换小功率电机,加装减速机可达到要求

网友M:
变频器调速,低频时,为何电机转不动?
低频转矩不够,加大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

网友N:
不用减速机,就要换私服电机,普通电机无法在低频下保持相同的扭矩

网友O:
电机
有些电机转动不太灵活,输出电压较低就是转不动,提高频率可以使之转起来,我经常遇到这情况。

网友P:
也可以用变频电机~~带低速补偿

网友Q: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加减速机了,还能加大扭力,还可以平稳运行,不加减速比的话,你直接用电机就算能带起来你也要给电机加装风冷,不然电机的寿命会大大减短的

网友R:
很支持8楼的观点,原来有一台电机,变频即使在在50HZ时,转起来吃力,可工频50HZ却起停自如。后来增加增大的减速比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加减速机了,还能加大扭力,还可以平稳运行,不加减速比的话,你直接用电机就算能带起来你也要给电机加装风冷,不然电机的寿命会大大减短的

请问:电机在频率10HZ运行时,比较吃力。这说明电机的电磁转矩比较小,那么此时的电枢电流就比较小。是转的有点吃力,还没有堵转,此时的电机发热会很严重吗?为什么电机低速运行时寿命会大大缩短?

网友A:
低频下长期带载运行,电机会发热,如果散热不好的话,绝缘老化的快。也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S(2015-06-06):
各位师傅:用变频电机提高低频率下运行电机的转矩吗。

网友T:
调下转矩挺升看看管用吗

网友U:
连续5年优秀版主,直接锁死!

网友V:
增大电机功率或者加减速机

网友W:
那你泵出口加个回流管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