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相异步电机的名牌:Y801-4  0.55KW  5A  220/380V 50HZ  1400r/min  接法△/Y
变频器为220V,0.75kw,
三相异步电动机与变频器的接法可以采用三角形或星形接法,那到底选用什么接法比较好,为什么?忘高手指点。

网友A:
按照铭牌上面的接啊  例如你的铭牌上面写的很明白啊  220v的时候接三角形  380v的时候接星形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的是220V,电动机也应该按电机标注的220V△形接法。

网友C:
看看铭牌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变频器是AC220V的,电机就角接呗。

楼主:
名牌上两种接法都有啊,现在接星形法可以转,不知道能不能换成三角形啊?

网友E:
变频器输出220V,电机就必须角接,星接虽然可以转但长时带载运行要烧电机的。

网友E:
看看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方式的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输出220V,电机就必须角接,星接虽然可以转但长时带载运行要烧电机的。

我知道Y-D起动时,起动电流是直接起动的1/3,电压是直接起动的1/√3,起动电流小了,起动转矩当然就小了,这种情况下不适合长期带载运行,所以需要切换成D型。可是楼主是用变频器起动的,Y接长期带载为什么就会烧电机?如果变频器是380V的那么电机接成Y型的就可以长期带载运行了吗?

网友G:
一般工厂1kw 以下电机都采用星接大功率电机才用角接,至于变频器我们全是三相的没用过单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工厂1kw 以下电机都采用星接大功率电机才用角接,至于变频器我们全是三相的没用过单相的

网友I:
电动机改成△接法,接到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J:
呵呵;除非你的变频器有升压功能,输出是AC380V的,否则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K:
看看你的变频器说明书和电机铭牌!

网友L:
楼上的别糊弄人啊,这么多高手都说了,电机也按220V接啊就是三角形啊

网友M:
变频器和三相异步电机如何接?
这个直接角接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