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最近使用一款信捷XC3 PLC控制步进电机,我用了PLSY  k1000 k4000 y0先走一段距离,再用ZRN回原点,结果貌似PLSY那段程序没执行,电机只是走了一点(按脉冲数算下来应该很长一段)就执行ZRN回原点了,并且ZRN后面那段PLSY也没走多少就停下来了;找不出原因,我就新建了一个工程,把这段程序单独放进去执行可以,别人说可能别的地方用到了Y0,导致了这种状况,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哪儿还用到Y0,跪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驱动器细分设置是多少,再看看所发送的脉冲是否足够走那段距离。

网友B:
先计算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
还有步进电机能承受的转速;

网友C:
程序的问题!
  1、如果用Y0输出脉冲,看一下用到Y0的地方有多少个,然后把所以的PLSY指令合并成一个。例如M0 PLSY,M1 PLSY,M2 PLSY,把他们合并成M0ORM1ORM2 PLSY输出!
  2、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MOM1M2不能同时接通。如果它们之间有这个完成下一个马上就动作的关系,那必须做一个0.1的延时再运行PLSY指令。
     3、延时的原因,PLSY指令动作完成后,如果再次运行PLSY指令需一个扫描周期OFF。
  4、所有描述依编程手册为准,以上有违,以编程手册为准!
  5、下次再跪,跪人家技术支持那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如4楼所说,之前没用过信捷的,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D(2012-06-07):
谢谢帮助,我知道了

网友E(2012-12-12):
太好了,有高手帮忙,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