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1.模拟量转浮点用什么指令

回答:其实模拟量数就是整数  整数转换浮点数使用ITOF指令即可。
     模拟量输为浮点数用,ITOF指令

楼主:
2.若要一直有脉冲输出用什么指令?
PLSY指令:当PauN端为正数时,表示正转;
        当PauN端为负数时,表示反转;
       当PauN端为0时,表示无限发脉冲,方向由PauF的正负来决定;(如:PauF为正值,表示正转;PauF为负值,表示反转)

楼主:
3.SV93会不会数据溢出(见下图)

    :这个当然会啦!
     你是无限发脉冲再大的寄存器都会溢出呀!溢出就又从0开始。
     你可以双击这条指令,选择32位,那样你才能32位的寄存器输出,那样才不那么容易溢出。

楼主:
4.输入输出指令
haiwell:
这条指令写得有错。
En0不能写Y0
当你这里选择择0
那么,就是自动根据PLC的脉冲输出模式进行输出。不需在这里,对Y0进行操作。
在PLC的硬件配置中,设定就可以了。
那么PLSY就会自动,对Y0和Y1进行输出了

如在程序中写了这样的一条指令:
那么你就不用再对Y0和Y1进行操作,要想输出什么类型的脉冲信号只要在硬件配置中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你的帮助做得很好,我有什么指令在程序中点到然后在帮助中就有对应的,这点是个创新啊
haiwell:是的。而且您还可以将该指令加到程序中,选中该指令按“F1”键可以调出该指令的帮助说明,输入该指令的参数然后仿真运行,看看指令的运行结果,您就可以明白并掌握它的用法。
我们的帮助是跟指令有链接关系的,如你在程序中,看到一个指令不明白,你可以选中这条指令,按“F1”就会自动链接到你选中指令的帮助说明中。

楼主:
5.SCLK,什么指令

是设置时钟的指令
网友:那如何与实际时间同步呢
haiwell:
在我们的软件上的菜单栏有PLC 点他 然后下拉菜单有PLC时钟 在联机以后就可以同步计算机时间。

楼主:
6.我想用PLC控制伺服的速度,用哪个指令?

PLC高速脉冲输出用PLSY或用PLSR指令
    PLSY指令:当PauN端为正数时,表示正转;
        当PauN端为负数时,表示反转;
       当PauN端为0时,表示无限发脉冲,方向由PauF的正负来决定;(如:PauF为正值,表示正转;PauF为负值,表示反转)

楼主:
7.如果是停止频率输出,用哪个指令?还是将频率设为0?

你在这条指令的前边加一个触点,当你把这条指令断开时,就停止输出了。

网友A:
怎么没有纯粹的中文的,为什么?

网友B:
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纯粹的中文的,为什么?

这个是收集的体验网友提的问题,后面是解答。加了图是想看得更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明白
哪个问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