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流管电液伺服阀

楼主(2011-04-26):
CSDY1系列射流管电液伺服阀是力反馈型两级流量伺服控制阀,具有性能良好,抗污染能力强,安全可靠以及寿命长的突出特点,适用于电液伺服系统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和力的控制。

  一、    结构原理:

      CSDY1系列射流管电液伺服阀,力矩马达采用永磁力矩马达,由两个永久磁钢产生极化磁通,衔铁两端伸入磁通回路的空气隙中,弹簧管一端固定在壳体上,另一端固定在衔铁组件的钢套中。反馈弹簧组件的一端固定在射流管喷嘴上,反馈杆被夹牢在阀芯的中心位置。

       高压油连续地从供油腔Ps通过滤油器及固定节流孔,到射流管喷嘴向两个接受孔喷射,接受孔分别与阀芯两端控制腔相通。

       当力矩马达线圈组件输入控制电流时,由于控制磁通和极化磁通的相互作用,在衔铁上产生一个力矩,该力矩使衔铁组件绕弹簧管旋转,从而使射流管喷嘴运动导致两个接受孔腔产生压差引起阀芯位移,且一直持续到由反馈弹簧组件弯曲产生的反馈力矩与控制电流产生的控制力矩相平衡为止。

       由于阀芯位移与反馈力矩成比例,控制力矩与控制电流成比例,伺服阀的输出流量与阀芯位移成比例,所以伺服阀的输出流量与输入的指令控制电信号亦成比例,若给伺服阀输入反向电控信号,则伺服阀就有反向流量输出。

楼主:
MOOG阀
、二通插装阀 TJ/TG(凸盖板系列: 压力控制)
          规格:16-40(80),符合DIN24342 ISO7368 GB2877
      二通插装阀 TJ/TG(凸盖板系列: 方向控制)
       规格:16-63(160),符合DIN24342 ISO7368 GB2877
      二通插装阀 TJK
       规格:16-40,符合DIN24342 ISO7368 GB2877
      二通插装阀 TJ/TG(平盖板系列:方向控制)
       规格:16-40,符合DIN24342 ISO7368 GB2877
      二通插装阀 TJ/TG(平盖板系列:压力控制)
       规格:16-40,符合DIN24342 ISO7368 GB2877

  2、手动球阀 JZQ
       参数:公称通径6-80mm,公称压力20MPa至31.5MPa
        手动球阀 CJZQ
       参数:公称通径6-80mm,公称压力20MPa至31.5MPa

  3、插装截止阀 JZC
       参数:公称通径16-40mm,公称压力31.5MPa

  4、电磁球阀 QDF
       参数:公称通径6mm,公称压力20MPa至31.5MPa

  5、充液阀 CYF
       参数:公称通径40-350mm,公称压力31.5MPa

  6、螺纹插装阀 LCV
       参数:公称通径40-350mm,公称压力31.5MPa

  7、缸旁阀组 ML

    参数:公称通径12-25mm,公称压力31.5MPa

  8、吸湿滤器 QLS
        参数:空气流量1M3/min,吸湿量1Kg

  9、蓄能器阀组 AJ
        参数:公称通径10,20,32mm,公称压力31.5MPa
       蓄能器阀组 AC
           参数:公称通径16,25,32mm,公称压力31.5MPa

  10、法兰管式单向阀 DFF
             参数:公称通径15-40mm,公称压力31.5MPa

  11、直通管式单向阀 DFG
             参数:公称通径10-32mm,公称压力31.5MPa

楼主(2011-06-14):
供应派克公司全系列产品
流体连接件部门产品

· 橡胶、热塑软管及软管接头           · 工业胶管

· 硬管连接件及调节接头                   · 塑料管及管接头

· 铜管接头及阀类产品                       · 快速接头产品

· 诊断系统                                           · 定制管接件和接头

· 装配工具以及设备

液压部门产品

· 液压缸                   · 畜能器                          · 旋转马达

· 液压阀                   · 液压马达和液压泵      · 静液转向器

· 动力站                   · 电液系统                      · 计量泵

· 集成液压管路       · 动力释放

密封部门产品

· O型密封圈                               · 带或不带嵌件的异型橡胶件和膜片

· 金属和塑料组合密封圈          · 橡塑动密封

· 橡塑防护套                              · 挤出和精密切割橡胶密封圈

· 热塑材料密封圈                      · EMI屏蔽或接地设备

· 热管理产品

过滤器部门产品

· 液压设备、润滑油及冷冻剂过滤器材

· 处理器材、化学制品、流体及毛细过滤器

· 压缩空气及气体净化过滤器

· 润滑油及燃料过滤器

· 燃料节约系统

· 燃料过滤器、水分离器

· 实时监控

· 航空燃料过滤

· 压缩空气分离同

· 氮气、氢气和氧气发生器

· 发动机进气、燃料、滤油及全系统
重庆衡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3-61811280  023-61811279
联系人:18223283710 蒋先生

网友A(2012-12-07):
上海联伟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拉绳位移传感器/编码器,并同时现货代理美国moog伺服阀D633/D634系列,G761-3005/3004/3002等系列,072,J761,J869,D791等系列在线咨询QQ:463160461或021-68188278葛小姐  www.lenvo-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