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1.有没有如S7-200那样可重复用的AC0、AC1、AC2、AC3寄存器。有的话是什么地址?

我们称之为局部寄存器LV或局部状态位LM
      这种的寄存器主要用来做子程序的参数传递,或子程序中过渡数据中用的寄存器,每个子程序都可以共用,而不相互影响。

楼主:
2.海为的不知道有没有符号的概念
omorn的有地址位,符号,和注释三个概念,海为的不知道有没有符号的概念,就是编的时候不写入地址,直接用符号,然后做完后统一分配地址

我们目前没有符号或者变量的概率,直接是使用地址+注释
就是直接使用内存,内存已经定义好了 。并且I/O已经映射到固定的内存

网友A:
楼主,最好详细介绍一下,也好我们大家学习。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