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1.PLC硬件配置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就是您在的编程软件上选的型号与实际PLC型号不一致。您可以在联机查看下实际PLC的型号~~

楼主:
2.PLC硬件配置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PLC 硬件不匹配表示:你程序中的PLC型号和实际联接要下载的PLC型号不同。
若在下载过程序中软件提示硬件不匹配时,最好不要下载。若要下载,程序的部分功能可能异常。最好是把硬件配置改成与实际相同再下载到PLC中。若是主机型号要修改,可点菜单栏【文件/程序项目属性】打开程序项目属性对话框选择你要修改的主机型号点确定就可以了。若要修改模块的型号,可点菜单栏的【查看/PLC硬件配置】打开PLC硬件配置窗口,对模块的添加修改等操作。

网友A:
很好,楼主继续,最好连载!学习一下。

网友B:
海为PLC硬件问答
问:海为PLC主机有几个通讯口?可扩展几个通讯口?
答:1)海为PLC主机自身带有2个通讯口,一个是RS232口(称之为COM1口),一个是RS485口(称之为COM2口)。
2)海为E系列主机不能扩展通讯口,只有主机自带的两个通讯口。
3)海为S系列主机除自身2个通讯口外,还可扩展3个通讯口,共达到5个通讯口。
4)不管是扩展的通讯口还是自带的通讯口,都可进行联网或上下载程序用。

问:下载到海为PLC中的程序会因为没有电了,使得程序丢失吗?
答:海为PLC程序的存储是采用Flash ROM 永久存储,不会因为没电而造成程序序丢失。理论上Flash ROM可擦写1,000,000次,而程序只是在下载程序时存储一次,所以不必担心存储次数超限问题。

问:海为的PLC可以硬件升级吗?如何升级?
答:海为PLC支持硬件升级。升级过程如下:
1、从[下载中心]下载相应的模块升级文件包,然后解压缩。
     2、运行海为PLC编程软件,与PLC联机,选择[PLC/PLC 模块升级]菜单,进入[模块升级]窗口。
     3、按[打开],选择相应的模块升级文件,按[升级]按钮进行升级。
     4、如果成功则可以退出,如果失败,可以再次进行升级操作,直到升级成功

问:没有下载PLC程序,而AQ指示灯为什么常亮?是否为异常?
答:PLC没有程序,模拟量AQ也会输出,这种情况是正常现像。如没有程序,PLC模拟量输出是按您配置量程的最小值输出,如(输出类型为:-10V到+10V,那么就会输出-10V电压。)

问:为什么Err错误指示亮会一闪一闪的?
答:1)PLC的错误指示亮会闪烁是属于软件故障,如:PLC程序的硬件配置与实际的PLC配置不同造成的,这时可将PLC程序的硬件配置改成于实际的PLC相同的配置重新下载到PLC中,这时错误类就不会闪烁了。
2)PLC的错误指示亮常亮是属于硬件故障,PLC检测到影响正常运行的致命错误。如:,程序编译错误、系统存储器异常等原因

问: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有什么差别?
答:继电器输出是机械触点,有寿命极限(约10万次),但其过载能力较强,可接交、直流负载,每个触点最大过2A电流;晶体管输出无寿命极限,过载能力较弱,只能接直流负载,每个触点最大过0.5A电流。

问: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9针串口,可以跟PLC联机下载程序吗?
答:没有9针串口的笔记本电脑也是可以跟PLC进行联机下载程序,但要加一个USB转RS232转换器。转换器的USB端插到笔记本的USB端,转换器的RS232端接PLC的编程电缆线的9针串口端,编程电缆的圆口端接PLC的圆口上。同时再用USB转232转换器自带的USB驱动安装到电脑上,这样就可以像正常使用编程电缆联机下载PLC程序一样下载程序了。

问:PLC主机自身带两个通讯口,一个RS232一个RS485为什么只看到编程口RS232找不到RS485口呢?
答:PLC主机自带两个通讯口,RS232口也就是编程口。RS485口也在PLC主机上,你找一下这个主机上有两个端子,端子上写着“A+”和”“B-”这两个端子就是这台主机的RS485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