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有一个工程用的是S7-200 226CN PLC控制7台变频器,变频器是西门子420的,采用USS协议,变频器的站址为3、4、5、6、7、8、9,并且变频器在控制柜的安装位置是水平从左至右按站号依次排列的,通信线连线是从PLC接到3号站再到4号站...,依次直到9号站,试机后变频器运行都正常,但是发现读回来的数据有时是错误的,比如变频器的运行状态本来是运行的,但是有时读回来是停止的,后来在变频器上加上终端电阻,这样的现象也是更频繁了;再把波特率从9600设为19200,这样的故障现象也是很频繁;我们这有两台一模一样的控制柜,另一台柜子用的硬件和程序是一样的,可是另一台柜子没这样的问题,我怀疑是通信受到干扰,对比一下两个柜子的通信接线,发现另一台柜子的通信线是从PLC直接接到6号站上,我尝试把这台有问题的柜子的通信线也从PLC 直接连到6号站,故障消除了;希望大家讨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485的通信线具体怎么接比较合理?

网友A(2011-05-30):
一般情况是干扰,通信电缆是不是屏蔽双绞线。还有就是通信线的长度不要超过50米。

网友B(2013-05-07):
两个问题:1、你的终端电阻是在主站的输出和最后一个站的输入位置成对并接的吗?2、你的波特率越调越高肯定干扰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