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腾控PLC----编程

楼主(2011-04-26):
1.T900编程软件注意  软件设置说明

网友A:
腾控的中间变量区的modus地址到底是多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410001~430000,但莫迪康的地址范围好像没有这么大,只有5位数啊?输入输出的modus地址按说明书上没错。
想搞个显示屏显示内部数据,也够麻烦的。我用台达的文本平显示器,PLC类型里没有腾控的选择,只能选莫迪康RTU。

楼主:
腾控的中间变量区的modus地址到底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腾控的中间变量区的modus地址到底是多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410001~430000,但莫迪康的地址范围好像没有这么大,只有5位数啊?输入输出的modus地址按说明书上没错。
想搞个显示屏显示内部数据,也够麻烦的。我用台达的文本平显示器,PLC类型里没有腾控的选择,只能选莫迪康RTU。
MODBUS地址支持到65535的
使用各种通用的MODBUS测试软件都可以轻松的设置到65530以后的寄存器
并且都会正常通迅

这是协议里说的,0X0000至0XFFFF就是0~65535,每次只读1~125个寄存器

网友A:
那么,比如说要读取%MW3.10000的数据,MODBUS的地址应该是多少?按说明书应该是410001,已经超出6553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比如说要读取%MW3.10000的数据,MODBUS的地址应该是多少?按说明书应该是410001,已经超出65535了。

4是MODBUS的功能码,不算在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比如说要读取%MW3.10000的数据,MODBUS的地址应该是多少?按说明书应该是410001,已经超出65535了。

它的地址是10001,出于第4区,也就是可读写寄存器区域。

MW3 可读写的内存区域,也就是相当于4,所以整个地址就是410001。

网友A:
10001是输入映射寄存器的地址啊,所谓的4区在modus里边又该怎么设置识别呢?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