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因为 有个工程要用 s7-200 ,因此最近在对着书本研习,看到顺序控制指令这一部分,有一段话“在状态发生转移后,所有的SCR段的元器件一般也要复位,如果希望继续输出,使用置位复位指令”。于是,心法奇想,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在不同状态里,使用同一个中间寄存器M也没有影响呢?但是在后面附有一个实例,是控制机械手臂动作的,动作过程是“从原点(左上方)下降到下限位,抓取,上升到上限位,右移到右限位,下移到下限位,松开货物,上升到上限位,左移到左限位,动作结束。”其中涉及到两次上升两次下降,实例中的 做法是,左边的和右边的上升分别用m0.1,和m0.2控制,在并联输出到q0.1控制输出动作。我现在的疑问是,如果都只用用m0.1是否能达到要求,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为什么还要多浪费一个寄存器呢?
一心向学的菜鸟,真诚的向各位讨教,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方便调试和程序变更

网友B:
可以用同一个M,但必须把进入条件与转出条件区分,因此较为麻烦,不如用两个M较为方便

网友C:
据我所知西门子 是不允许这样的,如果一个输出继电器须多次输出,可用对应状态继电器的常 开并联作为条件,但 三菱的机器是允许再不同的状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