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通常所说的电磁阀的常通是得电后变成常通了,还是本来是常闭得电后就成常通了,请高手给讲解一下

网友A:
所有的什么开关类及阀类的元件,常开常闭都是指不通电状态。

网友B:
常,顾名思义,就是在没有动作之前的状态,常通就是电磁阀线圈没得电没动作之前处于通的状态。

网友C:
楼上两位回答的很清楚了
我一开始接触常开常闭两个名词时也搞不明白
后来才搞清楚

网友D:
不通电状态

网友E:
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F:
基本上所有带常开常闭触点的用电器的常开和常闭都是指在不通电下的状态~

网友G:
谢谢你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