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气动泵作动力源的供油回路中进入空气都是有什么后果啊,原理是什么???????????谢谢高手解释

网友A:
供油系统里面有空气,会产生噪音,会产生边界润滑,会控制不稳定,会有冲击。油里面会有气泡。
以上都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和寿命

网友B:
空气密度跟液压油的密度相差很远,一旦液压油管道里面混入空气的话,轻微的可以导致传动机构灵敏度下降、动力衰减等,严重的有可能引起机械部件撞击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C:
排空是必须的。

网友D:
排去空气。

网友E:
导致设备失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排空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