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请问各位大师;扬程50米的潜水泵10kw够用吗?用单相的还是用三相的,先谢谢啦。

网友A:
潜水泵铭牌上有相关参数
我只用过单相的潜水泵

网友B:
泵类选的是扬程、吸程、流量,最后要靠这些参数选择功率,你现在只有个扬程,怎么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泵类选的是扬程、吸程、流量,最后要靠这些参数选择功率,你现在只有个扬程,怎么选呢?
看来你就是个行家。楼主问的片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泵类选的是扬程、吸程、流量,最后要靠这些参数选择功率,你现在只有个扬程,怎么选呢?

看来你就是个行家。楼主问的片面了。

我感觉不以为然,首先楼主问的是潜水泵,不需要什么吸程。

网友E:
用三项的,单项的不可以。单项的好像没有10K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泵类选的是扬程、吸程、流量,最后要靠这些参数选择功率,你现在只有个扬程,怎么选呢?

看来你就是个行家。楼主问的片面了。

我感觉不以为然,首先楼主问的是潜水泵,不需要什么吸程。
呵呵,潜水泵真的不需要考虑吸程吗?给你个产品参数看看。

网友F:
220V单相2.2KW以下。

网友G:
我从百度咨询到潜水泵的如下资料,基本参数中未曾包括吸程喔。
原帖地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69884.htm 可以点击浏览。

潜水泵的工作原理
  开泵前,吸入管和泵内必须充满液体。开泵后,叶轮高速旋转,其中的液体随着叶片一起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飞离叶轮向外射出,射出的液体在泵壳扩散室内速度逐渐变慢,压力逐渐增加,然后从泵出口,排出管流出。此时,在叶片中心处由于液体被甩向周围而形成既没有空气又没有液体的真空低压区,液池中的液体在池面大气压的作用下,经吸入管流入泵内,液体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地从液池中被抽吸上来又连续不断地从排出管流出。

  潜水泵的基本参数
  包括流量、扬程、泵转速、配套功率、额定电流、效率、出水口管径等等。
潜水泵成套由控制柜,潜水电缆,扬水管,潜水电泵和潜水电机组成。

  潜水泵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包括矿山抢险、建设施工排、农业水排灌、工业水循环、城乡居民引用水供应,甚至抢险救灾等等。

  潜水泵的分类
  就使用介质来说,潜水泵大体上可以分为清水潜水泵,污水潜水泵,海水潜水泵(有腐蚀性)三类。

  潜水泵的安装方式
  1、立式竖直使用,比如在一般的水井中;2、斜式使用,比如在矿井有斜度的巷道中;3、卧式使用,比如在水池中使用

网友C:
7,9楼的朋友精神可佳!

网友H:
泵在工作时液体在叶轮的进口处因一定真空压力下会产生汽体,汽化的气泡在液体质点的撞击运动下,对叶轮等金属表面产生剥蚀,从而破坏叶轮等金属,此时真空压力叫汽化压力,汽蚀余量是指在泵吸入口处单位重量液体所具有的超过汽化压力的富余能量。单位用米标注,用(NPSH)r。吸程即为必需汽蚀余量Δh:即泵允许吸液体的真空度,亦即泵允许的安装高度,单位用米。
   吸程=标准大气压(10.33米)-汽蚀余量-安全量(0.5米)

   标准大气压能压管路真空高度10.33米。

   例如:某泵必需汽蚀余量为4.0米,求吸程Δh?

   解:Δh=10.33-4.0-0.5=5.83米

网上一个潜水泵生产厂家的解答!吸程与泵的安装位置,海拔高度有密切的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教

网友I(2014-03-07):
不够的 抛开流量和管径不说 一般常规来讲50米的扬程用11KW的电机比较合适 配三相电源。

网友I:
不够的 抛开流量和管径不说 一般常规来讲50米的扬程用11KW的电机比较合适 配三相电源。 需要水泵找我 贵州大洋泵业——13638514001

网友J:
不够吧 建议3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