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电动车换碳刷,刷架是整体的,第一次装的时候轴上一个金属平垫片忘装了,电机反转。第二次只是把忘装的平垫圈加上,其他和第一次 一样,电机就正常了。平垫圈是在刷架外的,不影响刷架的高度,想知道是不是一个小平垫圈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小平垫圈影响电机旋转方向?不可能的,应该是其他原因。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非常它不是普通的平垫圈.

楼主:
线没接错,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反转的,谢谢!!

网友D:
小平垫圈影响电机旋转方向?不可能的。

网友E:
不可能的,肯定是哪里疏忽了。

网友F(2011-06-17):
不会是平垫·线真的没接错嘛 要不它就是妖孽般的平垫··

网友G:
可能你开始的时候哪个线没有插好,第二次又插好了,只是你自己没有注意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