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想弄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那个下面那根profibus也是master 改不成slave 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啊?谢谢了啊

网友A:
你要弄成的那样子不也是master吗?
冗余两个是一样的,都是master,对im而言.

楼主:
那怎么搞搞 求解  大侠

网友B(2011-08-04):
在组态冗余的时候,首先你需要选一款支持冗余功能的IM153,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所选的IM153不支持冗余功能,所以你需要换一款,我的QQ:809060583

网友C:
可以的呀,这是我几个月前刚做的一个系统

网友D(2011-09-29):
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回收AB  PLC   回收西门子400系列CPU 6ES7412-3HJ14-0AB0
6ES7414-4HM14-0AB0
6ES7 417-4HT14-0AB0
6ES7 400-0HR00-4AB0
6ES7 400-0HR50-4AB0
6ES7 412-1XJ05-0AB0
6ES7 412-2XJ05-0AB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414-3XM05-0AB0
6ES7 414-3EM05-0AB0
6ES7 416-2XN05-0AB0
6ES7 416-3XR05-0AB0
6ES7416-3ER05-0AB0
6ES7 416-2FN05-0AB0
6ES7 416-3FR05-0AB0
6ES7 417-4XT05-0AB0
刘先生    TEL:13533550020      QQ:151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