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轴控制配置!

楼主(2011-04-26):
最近公司开一自动设备,3套东方步进马达+1套三菱伺服马达.都需要有原点回归动作,步进马达需要有点动和单步操作,伺服不需要点动,但是需要有单步操作.我的想法是用FX3UC的主机+2块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精度要求比较高,端子的PIN距是0.4mm,想请教各位,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这种控制方法是不是最简单的?如果不是,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因为我以前只做过2个轴的

网友A:
呵呵.需要插补功能吗? 是否有联动 ?

楼主:
没有插补,也没联动.都需要单独操作.

网友B:
2块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这个价格货期不一定是最好的
可以用FX3U或是FX3G加一个FX2N-1PG的模块

网友C:
我有一台海德汉TNC155铣床的系统,有谁懂
伺服是直流的 英国sem的电机
咋改好哪,系统不动啊

网友D:
用松下PLC1500元,或者永宏只要1600元,还有国产信捷1100元就可以把楼主的四轴走起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了.我只懂点三菱的系统,其他的品牌从来没做过.包含人机.所以大家还是从三菱方面帮我出下主义.谢谢.

网友E:
用Q系列应该比较简单,加一个位置控制模块就可以,5月9号广州有三菱PLCQ系列的培训顺便可以先学习一下!

网友F:
可以看看深圳汇川的,跟三菱指令一样,而且功能比三菱还增加了不少,H2U系列的MTQ型PLC,具有6路高速输入,5路高速输出,高速信号处理频率提升,能满足多路高速应用
的需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套设备的PLC和模块我还是要打算选择三菱,因为我只对三菱比较熟悉.到时候我可能会跟付工联系.因为他能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我是刚从深圳到昆山这边的总公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能提供技术支持的供应商.

网友G:
用三菱可能FX3G+一个1PG模块价格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