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最近用西门子300 的plc,伺服定位模块FM354 ,控制安川的伺服电机,遇到了许多疑问。我要求的是位置控制,安川的位置控制模式好像只有脉冲形式,西门子的定位模块发出的又是+-10V模拟电压,要进行位置控制就比较麻烦了,接线形式不一样。我问过西门子的客服,他们说是可以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的。
   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这样的项目,可以参考一下!
  西门子,安川的高手们!

网友A:
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就是用脉冲来控制的呀。不过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给脉冲方式:
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脉冲+方向,只需要一路脉冲输出加上一个方向信号就行
第二种是双路脉冲输出,也就是差分脉冲。需要提供两路频率相同,但差半个周期的脉冲,方向由着两路脉冲激励的先后来控制。
你仔细看看你那个伺服的说明书,应该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B:
我不用定位模块,直接两台PLC一起干,PLC之间再进行通信控制,比较经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