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们厂有台螺杆式空压机,电机是22KW/30HP,我想改成用变频器控制,主要是为了节约用电量.我听别人说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专用的变频电机,我不太相信,用普通的电机与变频器配合使用,普通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异常现象吗?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参数设好应该可以

网友B:
如果长时低频运行还是选择变频电机,长时低频运行普通电机散热的风量下降会因为散热不好烧电机。如果是变频启动长时运行在工频状态普通电机就行。
变频电机就是主电机+风扇电机  主电机变频    风扇电机不变频提供恒定的散热风

网友C:
我门厂是通过外加风扇散热

网友D:
外加散热风扇

网友E:
最好是把风叶那边改成风扇散热了.

网友F:
最好加个独立的风扇,否则在长时间低频率下运行的话,电机温升会很高,时间长了容易烧电机,如果是工频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G:
解决散热问题就行

网友H(2011-06-03):
要解决散热问题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提供一些进口风扇

网友I:
当然可以,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