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信号接到PLC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小弟刚碰到台三极管的测试机,由于模电的知识没学好,以至于它们机器给出来的信号不知道怎么去给到PLC。请教前辈帮忙下
这是它们的说明书上的
还有接口有37根针式的 如图片上的37个点对应的信号。
懂的朋友帮忙下

网友A: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不知道你要接那个到PLC?

楼主:
就他们给出来的信号要到PLC的输入端啊

网友B:
光耦的输入输出
光耦的输出是NPN的可以接三菱的PLC
光耦的输入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PLC输出0V光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