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公司新建的厂房,使用3相4线制,在开始向设备安装线路前,我强烈要求从变电站的接地点向设备拉一条地线,但没被采纳。这倒也罢了,后来我对设备采取保护接零,也就是零线接设备外壳,零地共用。可某人却说是错误的全部拆除了,从每个设备附近设一接地点同设备相连,也就是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接地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保护接地,保护接地好像是所有设备只有一个接地点吧。照他这种做法,假如每个设备接地电阻都是4欧姆,那岂不是一个设备火线接壳,所有的设备都会有110V的电压(这点我也不敢确定希望大家指教)更可笑的是今天,设备厂家来调试,他问厂家设备接地点接什么线(该设备无零线)厂家回答有地接地无地结零,嗯他又在这几个设备的接地点上接上了零线,好吧,这下可热闹了,保护接零保护接地都有了。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犯,给他指出错误,他还气得蹦高,说以前就这么做的没错。靠他奶奶的,不懂就别玩电,拿着工人的生命开玩笑。草这样的地方真是不值得呆了

网友A:
难道就不跳闸,让他自己去合闸,电流越大越好

楼主:
跳闸应该是不会吧
他这样做危险性很大,有一设备外壳带电,所有的设备外壳都会带电,而且还不会跳闸

网友B:
嗯,很认真的。楼主已经提出了危险性,最好还要有旁证,就可以了,出现故障以后,起码不是没人提醒过。有些人就是自负,不信别人的忠告,那就没办法了。不过这个接地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的,所以不是儿戏。很严重的说。

网友C:
要找到有关标准或规范等,才好说服对方。

网友D:
有的机床不接地是不能工作的,也就是不接地,机器开不了机。
3相4线制供电早己不使用了的,有的人是为了节省成本才接4线,不知道这有多大的危险性。

网友E:
又接0又接地也是可以的。本来0线在变压器侧也是接大地的,你的设备算是保护接0,同时重复接地。以前的老厂都是4线制的,也没见电死过几个人。

网友F:
三相四线在安徽地区用的非常多
而且是供电局来人指导安装的
三相五线成本高点,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G:
我们还是用的三相四线的电缆线 没什么嘛

楼主:
我没说明白,最后在这个电网中有一部分设备保护接零有一部分保护接地,所以我才说危险隐患很大

网友H:
其实早期低压配电系统都是三相四线制,机床设备都是外壳接零,并没出现什么安全问题,只是接零回路不永许接保险等有断路的东西

网友I:
你就看一看你们单位变压器是采用什么接地系统方式的,你就接什么方式的的。现在低压侧普遍采用三种接法都是TN系统:TN-C  、 TN-S  、 TN-C-S,TN-C是接零保护PEN是一根线  ;  TN-S 从电源过来的是五根线PE线和N线是分开的 ; TN-C-S 从电源过来的是四根线到现场总开关电源侧,将N线做重复接地,然后再从接地点引出两根线,一个是N线,另一个是PE,零线(N线)经过开关对相线可接单相负载,PE线接设备金属外壳。你说的那个人接的不对,他应该是一个外行。你应该找领导说一说免得出什么不应该的事故。

网友J:
根据IEC和GB的N与PE负载端是分开的
而你那现场N线与接地线接在一起显然是不对的
而你就地接地是可以的但要符合接地技术规范,接地线径及接地电阻等等

网友K:
把接地线一定要做好,不可以有半点马虎。

网友L:
hsm666老师介绍的很好

网友M(2011-05-28):
hsm666你好:你的QQ群进不去,请加我QQ414611274谢谢!

网友N:
我认为你厂供电方法为TN-c并同时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