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 是新手,请各位师指教。我在MT500的编辑软件没有找到“读出”这这一个选项,谢谢了

网友A:
读出来,你也打不开。所以算了吧

网友B:
不是那个编画面的软件里页面里的,在它系统软件的里面,点上载后保存, 然后在你用的画面页面点反编程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要看有没有设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你也打不开。所以算了吧
反编译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A:
一般威纶软件在下载的时候会默认禁止反编译勾选的,所以一般来说都有点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威纶软件在下载的时候会默认禁止反编译勾选的,所以一般来说都有点难。
好像500系列的编程软件里面没有   禁止反编译  这个功能

楼主:
我点〈下载〉那个选项,就把我另外的一个程序上传至触摸屏里去了,请高手指教,徒弟不才。

网友C:
下载是电脑的程序传到屏里;

楼主:
那我怎么读取触摸屏的程序呢,请请教

网友F:
easymanager下面
UPLOAD
实在搞不了就找个明白人弄弄

网友G:
到维纶网站上去下载个EB8000使用手册(简体)看下,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H:
要是没有设密码,可以读出来,反之你是读不出来的。找你的供货商解决,对了你是那里的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周先生:18918057285

网友I:
上传
您好!您先点“upload”,将程序上传出来后,再打开软件,点”工具“--”反编译“。将上传出来的.xob文件反编译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