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PC与三菱PLC(FX3U)的通讯问题,PC机作为上位机,PLC作为下位机,是否有专用的通讯模块,需要编写PC机通讯程序不?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对的,编程电缆好像不能用,我在手册里没有找到使用说明,我用的是RS485-BD模块通讯的

网友B:
用232或是485通讯,通讯格式在三菱FX的通讯手册中有介绍,可以对PLC的位元件、字元件进行读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看了一些资料,明白了一些,但是还没明白具体的操作是怎么实现的。比如PC机用vc语言编写这么一个计算,当M+N>5时,PLC的Y7有动作。
有没有哪位前辈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否发一个例子给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