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部分控制的原理和作用

楼主(2011-04-26):
请教下图(安川伺服控制器)中U、V、W相并接出接到DB整流出的电压作用是什么?另外后部的栅极激励又是什么原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我猜可能跟缺相保护有关,

网友B:
应该属于保护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下面是别人发给我的,一块共享吧:
栅极激励的是一个双向可控硅,触发所谓的动态制动,用于故障态消耗转子和负载动能以快速停机。
动态制动则是在伺服运行过程中因超程等系统故障导致“外部紧停(EMG)”生效或“伺服使能(Servo On)”丢失时,以动态制动电阻消耗反电势产生的电能,从而迅速消耗掉机械系统的动能,以达到尽快降速停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