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一台三菱FR-F740-45K-CHT变频器,原来是输出模块和三相整流桥损坏,但输出模块的驱动电路完好,换好模块后,也将相关的光耦换了,光耦以后的驱动对管因搞不清型号,测量又没有问题,就没有换,正常使用了在2个月上,就又出现故障了, 故障时电机象轴承坏,开始厂里就认为是轴承坏了,检查了阵子没有收获,用工频供电就正常了,这才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一般是故障持续时间比较短,可以自行恢复,不知是什么原因;因变频器位置重要,不敢让机器较长时间的带病工作,也没有测下相关惨数,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故障时电机轴承出现异常声音吗?应该检测一下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是否有偏机、缺相故障。如是,则应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电源。

网友B:
肯定驱动问题

我这里驱动出问题,电机似虎没紧
低速打盹,高速正常

楼主:
故障时就是轴承有异常响声,但不是特别严重、刺耳,是不是上次换的光耦又出现问题了?再全部换新试一试吧,上次修的时候,把驱动电源的电容都换了。

楼主:
把驱动光耦都换了,贴片对管大概是KD 和 LD  ,测试没有问题,也没有件就没有换,上机发现,频率上升到26HZ时就出现类似轴承坏的现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