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元件号不正确????有木有人知道这个是神马情况啊?

楼主(2011-04-26):
想试试增减计数,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变换能通过,证明指令和软元件使用没有错,问题是有的指令或元件,仿真软件不支持。
或许是C200。

网友B:
X2后面是M多少?

楼主:
LD X2
OUT M8200
LD X0
RST C200
LD X1
OUT C200 K-5
LD C200
OUT Y1
END

网友C:
仿真不支持的

网友D:
你仿真器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GX Simulator Version 6.10L

网友D:
引用 楼主:
GX Simulator Version 6.10L
换V7版本。

楼主:
顺便跟您请教几个问题:
1. 如果下载到能用的V7可否直接覆盖安装?如果你有好的网址,给一个更加感谢。
2. GX works 2的仿真,您感觉怎么样?和simulator相比,那个好呢?

网友D:
1、www.ymmfa.com自行搜索。
2、GX2的仿真与GX Developer的仿真相同,没有更好,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顺便跟您请教几个问题:
1. 如果下载到能用的V7可否直接覆盖安装?如果你有好的网址,给一个更加感谢。
2. GX works 2的仿真,您感觉怎么样?和simulator相比,那个好呢?

GX works 2我在3台电脑上装过,不知怎么回事只有一台能仿真

网友F:
计数器C200 K -5中,k 与-5之间加空格。

网友G:
我用GX Simulator6.0-C中文版实现C200 加减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仿真只支持基本指令

网友I:
仿真版本过低所造成的

网友J:
查看了下手册,指令什么的都没问题,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呵呵 话说我很少用这种指令,麻烦
平时很少仿真的,都离线OK后,直接上机调试

网友K:
计数器C200 K -5中,k 与-5之间加空格。

没有用啊

网友K:
cvlsam 回答的很对。
一起学工控QQ群:145456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