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现 有士林3.7KW变频器,因进水烧坏!
 处理后OK  但好了之后就报故障BE查说明书是制动单元问题! 我不用制动的!我的变频子制动选择的事物刹车自己停!
求制动立体管在哪里是什么样子  谢谢各位师傅啦

网友A:
制动管在模块里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检测制动管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怎么发不出

楼主:
弄的这个电路图都么的!  我去找找 看能不能解决下! 谢谢哦

网友C:
同求,,求解答,谢谢!!

楼控家园论坛  http://www.bas-ch.com

网友D(2013-11-06):
全新一线著名厂家高端矢量控制变频技术软件,异步机同步机完美控制,弱磁控制矢量控制完善。
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可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硬件原理图,pcb,BOM。
可按照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可根据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矢量变频技术,变频生产技术合作、变频器研发技术转让
诚意请联系 QQ:  2512262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