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各位高手,梯形图中在输入信号后加个上微分指令是什么意思?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比较菜,不过还是不懂,求指教!

网友A:
上升沿,就是在条件成立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成立
以后再次扫描时不成立

网友B:
一到实际应用都有些蒙

网友C:
接通瞬间有效,然后这个开关就算是长时间接通也是不起作用的了。所以只执行第一个扫描。

楼主:
谢谢哦,明白了

网友D:
表示接通的第一周期执行一次脉冲

网友E:
就是在脉冲信号上升沿的时候导通

网友F(2011-10-02):
明白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