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昨天搞了一天都没搞好,郁闷了,麻烦大家出出主意
结构很简单,就是一台伺服电机加10:1减速器,带动送料机构送料。因为送出去的料还需要经过挤压成型所以没办法用脉冲数目来确定最后的长度。所以我现在用的是不含加减速的脉冲控制伺服的速度,定长由最后的一个接近开关来控制。结果发现在不同速度下送料长度有误差。。。速度越快越长~
这么看来,用无加减速的脉冲控制伺服的时候,电机还是有惯性的吧?

网友A:
惯性。如果是这样控制,还不如用一个普通刹车电机了

楼主:
唉,老板的命令是想办法把这点误差去掉~~
用普通电机还是会有这点误差的吧,而且速度不好调了。用变频器的话,稍微好点的成本和伺服差不多;用电磁调速又有点罗嗦了。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带加减速的脉冲来做呢?有兴趣的话,我们QQ聊,719321424

网友A:
走数据就是了,要多长就设定多长,简单事情啊

网友C:
你用伺服驱动器能实现位置控制,那同意应该可以用这个伺服驱动器来实现速度环控制啊!

网友D:
我也碰到过类以的问题,每次伺服的停机位置都不是非常准确,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2011-06-03):
只要你计算好齿轮比,伺服定位是发错不错的。你说的定位不准确,你要考虑一下你伺服扭力是否足够大,还要考虑一下你机械部分的惯性量。。每个环节有问题都会出差的。。

网友E:
只要你计算好齿轮比,伺服定位能达到一定的精度的。你说的定位不准确,你要考虑一下你伺服扭力是否足够大,还要考虑一下你机械部分的惯性量。。每个环节有问题都会出差的。。

网友F:
问题在接近开关装的位置,你可以试一下把接近开关往后装一端距离,当到接近开关的时候不是停止,而是在接近开关再往前坐绝对定位。

网友G:
貌似用传感器控制位置的案例,会有信号延时的问题,导致最终定位产生误差;
看看现场实际情况,可以尝试:
1.分段控制即先高速达到接近位置传感器1,然后切换成低速碰到传感器2停止;
2.高速计数器中断方式;
3.调整伺服驱动器响应的相关参数;

网友H(2012-04-03):
连轴器与电机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