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以前的组态运行程序好好的,现在只是把口令登陆密码修改了,把运行文件放在工控机的桌面上,为什么不自动运行,(从用户登陆进去以后不自动运行)但是手动运行也能使用,还有就是如果原来的文件还在的话,还是运行没有修改前的文件。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不是在工控机上修改的,是修改以后,复制上去的。
已经编译保存

网友A:
protool的文件不是要在pc上编译然后再下载吗?有点看不懂楼主的东西

楼主:
我找到办法了,嘿嘿,自学成才。把要执行的文件放在  开始--程序--启动中,具体办法是:右击开始----打开所有用户---程序---启动---添加要执行的文件,这样开机后就可以自动运行要执行的文件。
大家都学会了吧,嘿嘿,这种只是针对  西门子PC人机界面哦!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楼上的方法不是很好,如果在wincc中,在wincc的程序项目里就有设定启动运行的选项。在wincc里也可以设定有些特殊的快捷键失效,比如alt+f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不是很好,如果在wincc中,在wincc的程序项目里就有设定启动运行的选项。在wincc里也可以设定有些特殊的快捷键失效,比如alt+f4等。

注意:我运行的软件是protool。不是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