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西门子mm430,22kw带一个22kw的风机,外接电位器调速,只能到35hz。再向上调时,跳f0003故障,查手册是欠压。加大加速时间仍有此故障,后来发现面板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随频率的升高而下降,到35hz时只有470左右。  请教咸老师,估计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具体电路结构不太清楚。最好能实际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值。若与显示值对应,则属于储能电容失容、整流模块不良或可控硅元件及触发电路不良故障(或充电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直流回路电压低落。或实际检测值正常,则为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异常,误报欠电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