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公司办公室没有装修前,没注意到不锈钢门套等金属品带电,现在装修过之后发现室内所有的金属品,包括玻璃门上的门把手,房子外面的钢窗都带电,用感应电笔测下,瞬间达到12V,人体第一次摸时,会被电一下,再摸时就没感觉了,等一分钟之后再摸又会被电到,现在我们将强电关闭后,依然有这种情况。将现在的金属门套用电线与配电箱里的接地线连接后,依然有电,实在找不到原因了,请教各位,在线等

网友A:
如果金属门用与配电箱里的接地线连接后还依然有电的话,就要查一下你办公室总接地是否出现问题,静电不能释放。

网友B:
这个要慢慢排查了
可能是地线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公司办公室没有装修前,没注意到不锈钢门套等金属品带电,现在装修过之后发现室内所有的金属品,包括玻璃门上的门把手,房子外面的钢窗都带电,用感应电笔测下,瞬间达到12V,人体第一次摸时,会被电一下,再摸时就没感觉了,等一分钟之后再摸又会被电到,现在我们将强电关闭后,依然有这种情况。将现在的金属门套用电线与配电箱里的接地线连接后,依然有电,实在找不到原因了,请教各位,在线等
静电原因
是不是是你们地下铺了绝缘电阻比较大的地毯 瓷砖类的 又或者你穿的鞋绝缘比较好
我们办公室铺了地毯 这个现象在干燥季节时时发生!

楼主:
地上是木地板,现在发展到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接触都会有被电击的感觉,还有啪啪的响声。问过木地板厂家,他们的木地板一般不会引起很大静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上是木地板,现在发展到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接触都会有被电击的感觉,还有啪啪的响声。问过木地板厂家,他们的木地板一般不会引起很大静电。
就木地板的原因 这几天比较干燥 你可以买个超声波雾化增湿器 这个现象基本上就可消除

网友D:
很可能是接地有问题,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E:
会不会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导致的接地线有电压,加上木地板导致电压无法释放。

网友F(2015-12-27):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公司办公室没有装修前,没注意到不锈钢门套等金属品带电,现在装修过之后发现室内所有的金属品,包括玻璃门上的门把手,房子外面的钢窗都带电,用感应电笔测下,瞬间达到12V,人体第一次摸时,会被电一下,再摸时就没感觉了,等一分钟之后再摸又会被电到,现在我们将强电关闭后,依然有这种情况。将现在的金属门套用电线与配电箱里的接地线连接后,依然有电,实在找不到原因了,请教各位,在线等
您好我遇到了和您公司一样的带电事件,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很需要您的帮助请您看到贴子回复我好吗,在此向你您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