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我用FC50与FC60的时候ERROR脚总是1,不太明白原因.
STATUS为16#8184.

问题一:
请教怎么排除这个错误
问题二:
直接在OB1里面写FC50与FC60,它就可以自己运行了吗
问题三:
写的块参数是2  W#16#0100,那我的写到底是对于FC50还是FC60

网友A:
8184H的错误在HELP中:
Illegal data type specified for the SEND parameter.
FDL connection without job buffer: System error.
FDL connection with job buffer: Parameter LEN<4 or illegal parameter in job header (with free layer 2 access).

HELP中不是给出了编程的例子了。

没有时间详细看这个问题了,我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