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一台外圆磨床砂轮电机高速正常,低速时温度急剧上升,电机几分钟就异常高温,检查电机接线端子无异常,请问该如何检修,电机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说说你是怎样检查电机接线端子的,还有就是电机是刚安装上的还是以前能够正常使用的,这样别人才能够帮你判断问题嘛

网友B:
低速时电机的转速如何?希望Lz交待的清楚一些?

网友C:
低速线圈有问题

网友D:
多数双速电机的高速与低速都用同一套绕组,只是两种速度的接线不同。高速正常低速发热利害应考虑接触器的触点不正常造成此时的电机在缺相运行状态下。

网友E:
电机轴承磨损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承磨损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高速应该更加严重才对。可是楼主说高速是正常的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承磨损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高速应该更加严重才对。可是楼主说高速是正常的哩。
由于高速惯性大,轴承磨损阻力被抵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承磨损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高速应该更加严重才对。可是楼主说高速是正常的哩。
由于高速惯性大,轴承磨损阻力被抵消。

也许高速惯性大,能够抵消轴承的磨损阻力,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轴承坏了,就可能发生因为偏心而“扫膛”,也就是说,转子和定子直接磨擦而产生高热,高速时会更加严重,这是无法抵消的。此时,电机的噪声一定是很大,但楼主未说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