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无电源

楼主(2011-04-27):
请教个问题
施耐德ATV71 四KW
无电源 查:开关电源不起振 UC2844七脚无供电。从PCB板找不出七脚供电从哪来,有两个150K电阻量过是好的。能找到七脚供电脚位上电容,更换无效。这个启动电压是从交流分压来还是直流母线上分压来?
谢谢大家!

网友A:
两只电阻可能就是启动电阻,提供起振电压和电流。工作后,由开关变压器自供电绕组经整流滤波电路提供约20V左右的供电电源。启动电压一般是从直流母线上取得。假设供电回路完好,即使电路不起振,在UC3844的7、5脚,应能测到5~10V左右的直流电压。则此电压为零,应检查由直流P、N端引入的550V直流供电。

网友B:
我认为还是检测5,8脚,两脚有5V那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