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我这里有个三菱FX2N的PLC里面的程序为什么改了一部分程序不能执行,必须要使用原机的,是不是有什么保护啊,没有密码可以看里面程序,有点不解。我改的应该没问题,我最后都用了输入之后输出就没有中间不见任何指令,谁能告诉一下,,,,,

网友A:
不会的,还是改的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你可以将改后的程序另存在一个位置,将原来的存储区清空,如果还有问题,说明你的程序改的有问题。

我的QQ394723964
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网友B:
监控下程序,就好找原因了
不能执行看哪些条件没成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监控下程序,就好找原因了
不能执行看哪些条件没成立
同意,监控一下看看动态的情况~!

网友D:
不能执行,是指程序达不到预期要求吗?

能够看到原有程序,则可以如前几楼所说,监控程序的运行,然后进行分析,看问题出在哪里。
注意输出是否受了其他指令的影响。

网友E:
同意了,监控下看看哪些不能成立的条件了

楼主:
我好像找到原因了,这台机器是触摸屏的。触摸屏里的程序是不是可以指定PLC的地址,所以才不能达到像我那样靠其他指令实现,大家说我说的对吗

网友B:
触摸屏就是用来配合PLC工作的,触摸屏可以指定PLC中的地址

网友F:
你可以把你的程序传给留下联系方式的,让他帮你看你的程序是不是修改的不对。

楼主:
我自己弄了一套程序。不用原厂的了,把几个触摸屏的寄存器用上正常工作。

网友G:
改的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