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是这样的,我单位的食堂承包给个人了,领导要我给他单独计费,材料由食堂承包方出,食堂平时的用电量大约是40个电流,现在他们买来了50比5的电流互感器,10-20的电度表,请问这电度表选择大了,电费是多计了还是少计了

网友A:
40个电流一般不用装互感器,叫他直接换个20(40)的电表,安装也方便快捷。

网友B:
电能表因选择1.5-6A的 ,因为互感器二次输出最大为5A.其实装硬表更好些。

网友C:
应该直接装电表的,如果非要接互感器的话电表选1.5到6的,因为互感器最大电流5a

网友D: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E:
正常安装就行了,不需要再装互感器

网友F:
现在电子电度表好像最大的达到了80A的,食堂应该是进三相电分配,安三块单相电度表足够了。

网友G:
直接式的有到100A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觉得这样是少算了电费了,还是直接接电度表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正常安装就行了,不需要再装互感器

网友I:
电能表因选择1.5-6A的 ,因为互感器二次输出最大为5A.其实装硬表更好些

网友J:
直接接就可以,没必要加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