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我晕晕了,现在碰到个问题,我们公司本身电网电压有电偏低,最低的时候大概在360V左右,现在几台设备老烧接触器线圈,牌子是施耐德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品的,因为我们公司的采购太能忽悠人。谁能给个意见么???[tusiji35

网友A:
看一线铁芯是不是脏了!

网友B:
假货太多了

网友C:
电压低。压降大,造成电磁吸合不好,再好的接触器也不行。

网友D:
对于你们电网 电压低  建议可以调整变压器的分接开关, 提高变压器2次电压 .

网友E:
最低360v?这就是是正常电压啊。。。

网友F:
第一电压不算低,第二接触器线圈烧,多是吸合不到位,卡阻现象。

网友G:
同意5楼

网友H:
电压360伏应该不是烧线圈的原因!
提几点你参考下: 看看接触器有没有因为高温烧毁产生的变形或其他原因比如说油污造成的铁芯卡阻和吸合不到位(就是上下两铁芯没完全闭合)
使用环境是否差? 通风条件是否很差或者附近是否有高热源? 或是灰尘较多?
如果排除这些了 基本上可以肯定你接触器是假货!  目前接触器和空开假货最多的就施耐得!

网友H:
和你说句老实话 现在就是施耐得代理手上出来的都未必是真货
前段时间我采购了一批施耐得和ABB的元件 送去组装都得在元件上做好记号 怕组装厂家掉包

楼主:
环境很好的,散热也好的。可能是这个批次东西不好

网友I:
我们厂也这样,电压也在360V左右施耐德的接触器也老烧线圈,其它国产牌子的倒没烧过。

网友J:
电压在360------400V基本都算正常,关注一下10楼的回复。

网友K:
接触器自身的问题,我们这里360V是正常的,

网友L:
电压360V应该正常,总是烧线圈可能同你使用的环境和线圈本身有问题。

网友M:
同意9楼 假货太多

网友N:
越是名牌,假货越多!

网友O:
电压正常,我们这里的电压比你还低,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P:
碰上假货了

网友Q:
我们厂与你们相反,电压正常420,空载甚至达到440。换灯炮换到烦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们厂与你们相反,电压正常420,空载甚至达到440。换灯炮换到烦
老兄,给你个建议,你跟你们老板说有一个节能的方案,问问他肯不肯给你提成,他肯的话你赚大了。。。

网友S:
我怀疑楼主有可能把220V的接触器当380V的接触器用了。

网友T:
不是电压低的原因,应是接触本身问题

网友U:
接触器质量问题吧!还没听说过电压低烧线圈的。呵呵…

网友V:
360v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如果这样的话,像是接触器自身的原因。

网友W:
路过看到,电压不低,应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X:
是不是线圈是220 的接360

网友Y:
第一电压不算低,第二接触器线圈烧,多是吸合不到位,卡阻现象。
我处的电压有时才340V,对接触器线圈也没有影响的,时间长的时候会连续10小时左右

网友Z:
同意9楼

网友AA:
干这么久还没遇到过烧线圈的,估计是里面生锈了发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