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有一台90挤塑机,用来生产通信电缆(将缆芯外面挤包一层LLDPE),现在的配置是ABB的变频器ACS510  197A型+普通电机Y2-280M-4  90KW  167A),现在发现低速时电流过大,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具体情况如下:

   用来生产HYA30*2*0.4的通信电缆,

     1、线速度为50米/分时,变频器显示频率35.3HZ    电流为:116A;

     2、线速度为40米/分时,变频器显示频率28.2hz,  电流为:  140A

     3、线速度为35米/分时,变频器显法频率24.6HZ,  电流为:  157A

     因为产品品种差别和工艺原因,我们需要在频率为10HZ的时候生产。现在看来,如果我再降低速度,则电流很可能要超过额定电流。怎么办?

       是将电机改为变频电机?还是换变频器?

     如何解决?请大侠们指点,谢谢了!
注:此类负载为恒转矩负载

网友A:
关于挤塑机的控制,我记得好些年以前,就有讨论,是恒转矩负载特性。不要用风机泵类的专用变频器。现在看来,还是被“中招”了。其实,省不了几个钱,却给日后的工作带来麻烦,售后服务、维修的成本加大了,得不偿失。

补救的办法,改成线性V/F控制,提高提升转矩的方法,解决低频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低的问题。以满足工况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