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在神源变频器中有项参数叫“下限磁滞频率”,对这项参数没有概念,请教高手讲解概念,如何设定?

网友A:
由于不同厂家对变频器的参数的定义不一样 还请楼主描述下应用说明书上的解释啊

网友B:
估计就是最低的下线频率的意思。磁滞是否是说的磁饱和的意思?或者是满磁状态的最低频率?^_^,猜字游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