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塑料薄膜的生产是塑料颗粒经加热后用挤压的方法挤出,由压缩空气吹成塑料薄膜袋子,经牵引机在定型套上冷却定型,再由卷取机卷成成品。塑料机械对拖动系统的要求:
1、能在一定范围内平滑调速,通过调节主电机、牵引电机的转速来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
2、启动、停止平稳,因为塑料机是恒转矩负载,启动、停止平稳可避免太大的机械冲击,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启动过程中的不合格产品。
3、电机只需单方向运行。
4、性能稳定,工作可靠。

   现场用机器键盘控制起、停。键盘电位器控制频率大小。用延长线将机器键盘接到操作台上控制。
用户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节约能源量:根据变频器的运行V/F曲线可知,变频器是恒转矩输出的,与其它调速系统相比,平均节约电能达30%以上,在低速运行节能效果更加显著。
2、提高产品质量:松下电工变频调速性能相当稳定。
3、减少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启动电流可控制在额定电流内不构成对电压冲击。
4、减少动启时对机械的冲击,平滑启动可延长机械的使用寿命。
5、满足无级调速,调速简单方便。
6、保护电机正常运行。

吹膜机现场

针对用户的以上几个要求,建议用户选择PI7800 022G3系列变频器,应客户要求使用键盘电位器控制频率大小,所以选择带电位器的键盘。在键盘上控制起、停。
参数设置如下:
F04=8   变频器运行频率设定选择键盘电位器
F07=2   考虑低频转矩,所以将自动转矩提升调节到2
F08=5   考虑低频转矩,V/F提升方式选择5;
F09=25  加速时间为25秒
F10=25  减速时间为25秒
其他参数为出厂设置。

三、结束语
1、 增加了塑料薄膜的规格,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与产量。
2、节约电能,降低了成本,以22KW挤出电机为例,采用普传变频器调速,电动机实际最大耗电量为18KW.,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