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驱动用的是tlp251,坏了,但我手头只有a3120,我看了下好像差不多,不知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A:
tlp251 a3120输出最大电流都是2A 引脚排列也基本上都一样 但内部结构稍有不同  tlp251内部输出为2个三极管推挽 3120为一三极管一场管   a3120输出为6/7脚并联输出,251为6脚输出7脚悬空 将3120六七脚焊一起应该可以使用。
但不保证可以使用哦

网友B:
有没变频器的图纸啊?

网友C:
如果有制动的话,把制动的驱动光偶换到你损坏的位置,制动的用3120代或取消(制动功能也就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