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各位前辈 我们用的LM2940芯片   7.8V输入   怎么得到的是7.2V输出呢?  应该是5V标准输出啊

网友A:
后面还跟着具体数据的,你把型号说全

网友B:
呵呵,楼主,你这个电路是新做的还是一直使用中的?LM2940有很多种电压输出的啊,是不是参数选错了?

网友C:
路过,看看这个跪着的人;

网友D:
路过,看一下跪着的人!

网友E:
使用电阻降压,最好是滑动的

网友F:
LM2940CT-5.0  输出5V
LM2940LD-8.0  输出8V
LM2940CT-9.0  输出9V
你用的哪种,输入输出接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