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蒸汽流量测量中,是用孔板和差压变送器来测量的,显示值比实际值偏大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理论上应该是8点多T/H,而显示的是12点多T/H怎么排除故障呀

网友A:
是不是在用的?通常蒸汽流量偏高的原因有:负导压管泄漏,堵塞,再就是蒸汽实际压力比孔板的设计压力低,再就是显示仪表或差压变送器的误差增大了。

楼主(2011-05-29):
锅炉蒸汽流量比实际偏高的原因
请问设计是20t/h的锅炉,平时只用12t/h左右,那测的流量是不是比实际值就偏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设计是20t/h的锅炉,平时只用12t/h左右,那测的流量是不是比实际值就偏高呢
用汽只是设计的1/2多一点,在这样的状态下不费什么力就可以保证供汽压力了。除了变送器、显示仪、导压管有问题,否则是不可能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