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那个并联的电容是为了减小火花设计的吗?

网友A:
那是移相电容,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B:
2楼,这个答案你想清楚了没有?一个电动工具还要提高功率因素吗?

网友C:
那个是灭弧电容吧。。。

网友B:
线绕电机需要启动电容吗?

网友D:
启动电容!

网友E:
减少开关火花,增加开关使寿命,

网友B:
各位,参考一下7楼的答案吧,再自己想想为什么,有的人越说越不靠谱了。。

网友F:
同意七楼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准确的说是吸收电动工具所产生的谐波等干扰(电机的火花属于广谱干扰),说的专业一点叫EMI

同意,应该是减少干扰设计的,能不能起到灭弧作用呢

楼主:
那电容的容量是怎么计算得到的呢,用什么电容效果最好呢,我看差一点根本没装电容的

网友H:
楼主你问的电动工具是什么样的啊?单相的还是三相的?转子是绕线的还是鼠笼的

网友I:
清理转子与定子间污渍
应调整转子与定子的间隙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准确的说是吸收电动工具所产生的谐波等干扰(电机的火花属于广谱干扰),说的专业一点叫EMI
正确 防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电容的容量是怎么计算得到的呢,用什么电容效果最好呢,我看差一点根本没装电容的

是一般用的,绕线式的单相串励电动机

网友K:
把那个电容拿下来看看什么效果。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那个电容拿下来看看什么效果。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拿下来也照常用,所以就不知道什么作用了

网友L:
拿下来也能启动,说明不是启动用的
应该是七楼说的那样?

网友M:
启动电容,没错

网友B:
楼主的电动工具是线绕电机,电路里面有电容,现在居然有人说补偿的,有说启动的,还有吗?会不会再说一个降压或者是退耦的?这是一般电工操作证学习内容里面都有的电机基础知识啊!拜托大家好好补补课吧!!

网友N:
交流电机的旋转依靠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三相电机流过的是相位互差120度的三相电流,能产生旋转磁场。而单相电机流过的单相电流不能产生旋转磁场,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使它产生旋转磁场,用电容就是方法之一,也是最常见的方法
电容是用来分相的,目的是使两个饶组中的电流产生近于90゜的相位差,以产生旋转磁场。三相电中,每两相之间的电流本身就有相位差,不用分相。
电容感应式电机有两个绕组,即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在启动绕组上串连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当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通过单项交流电时,由于电容器作用使启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先到达最大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两个相同的脉冲磁场,使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中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场转矩,使电机旋转起来。

楼主:
我也服了大家了,你们有没有拆过电动工具看过(如手电钻等),别乱下结论哦

网友O:
就是消除火花的

楼主:
我查了,这种电机是交直流两种的呢

网友P:
楼上有位仁兄说了就是为了减小火花延长开关寿命,大家不妨按照电路的讯态分析一下

网友Q:
电动工具用此电容的作用是消噪,其目的是消除整流器(滑环)与电刷产生的电火花污染电源电容的规格0.1UF AC450V.

网友R:
都懂不懂呀   电动工具都是串激式     加电容是抗干扰    不懂得不要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动工具用此电容的作用是消噪,其目的是消除整流器(滑环)与电刷产生的电火花污染电源电容的规格0.1UF AC450V.
恩,这们仁兄说的还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