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我这有台佳乐变频器 用外部接线端子0—10V 控制频率调速  电位器不论调到多少频率  现在一启动电机频率就到5.0  。 电位器再怎么调节也不管用了。(参数已经设置了外部接线端子控制 和 0—10V控制频率,以前在另一台设备上用的好好地啊,一换到这台上九这样了) 请问这是哪的原因啊?

网友A:
1、是不是设置了频率上限5Hz?2、0~10V频率给定电路故障。3、负载重或某种原因引起直流回路电压过低,引发变频器自动降频。

网友B:
1:查看变频器频率高限的设定值
2:查看变频器内部频率源的选择。
3:如果是重载请调节加速时间或电机启动曲线。
4:差看电位器的接线方式及变频器外部端子接线。

网友C:
看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
再来调你需要的参数

网友D:
如果参数都对的话
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E:
改成面板控制先试一下,可以修改再改回来;